[STM32F1] 收到的字符不对

楼主(2020-08-26):
F149的串口和PC的串口助手通信 收到的字符不对啊 怎么办啊?

网友A:
设置的串口参数不一致,多半是波特率和校验位的问题。。

网友B:
hehe,波特率什么的对吗

网友C:
对照官方的C例程 官方写的例程很简洁明了

网友D:
我遇到问题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对照官方例程 很有用的。

网友E:
接受不到字符有很多原因 有时候硬件也会发生很多问题。。

网友F:
总之可以先在程序上面纠错 然后再检查硬件问题

网友G:
硬件的测试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用用,接到单片机的IO看看是否有输入输出。

网友H:
我也认为是波特率的问题的,楼主多看下的你的波特率设置的

网友I:
那要看哪里不对了

网友J:
波特率 数据位 校验位 不匹配

网友K:
注意TTL RS232 RS485这几种电平形式是不同的

网友D:
设置不同的波特率再试

网友L:
足够强的电磁干扰信号也可能让数据出错

网友M:
先发个固定数据,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检查下波特率

网友F:
用串口助手的HEX模式接收数据

网友N:
首先确认硬件接线没问题

网友O:
接收的数据有没有中文

网友P:
波特率不同步

网友Q: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R:
乱码的原因就是波特率不对

楼主:
其次检查波特率等通信参数

网友N:
串口设备与您的串口设备波特率不匹配,设置成一致即可。

网友S:
看看是否和你发的一样。

网友T:
需要用232芯片或者485芯片转发

网友U:
检查收发双方的串口通信参数是否一致

楼主:
乱码其实是速率不一致导致.

网友N:
特率必须要相同。 特别是单片机上,看准晶振的频率,再计算波特率。

网友V:
通讯芯片损坏

网友U:
两边设置的波特率的一样。

网友H:
如果有中文,则需要设置正确的解码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