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直流升压电路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8-26):
有劳大家给解释一下Q1的工作途径

网友A:
没细看 , 估计还是经典的 boost  红色部分

蓝色是为了产生震荡和电压门限把

网友B(2022-12-22):
ltspice搭一个

@王栋春 :这是个接口 软件只是工具,说明你连了解一个工具的勇气都没有
对这个仿真软件不了解呀!

网友C:
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激式boost电路,太过时了,没有浪费时间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