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什么时候R0最大,什么时候最小

楼主(2020-08-26):
22.如图1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为18伏恒定不变,滑动变阻器R2上标有“50Q1A”字样,闭合电键S后,电流表A的示数为0.2安,电压表V的示数6伏.( 3 )现用定值电阻RO来替换电阻R1.第一,在选择合适的电表量程后,使电压表V和电流表A的指针同时能达到图2( a)、( b)所示位置,且电路能正常工作,求替换电阻RO的阻值.第二,在选择合适的电表量程后,移动变阻器滑片P的过程中,使电压表V和电流表A的指针分别能达到图2( a ) . ( b)所示位置,且电路能正常工作,
替换电阻RO的最小阻值为-----欧,最大阻值为----欧﹒

楼主:
请问我要怎么思考出最大和最小的。

楼主:
电压表V的示数6伏

楼主:
电流表A的示数为0.2安

闭合电键S后

楼主:
现用定值电阻RO来替换电阻R1

楼主:
选择合适的电表量程后,使电压表V和电流表A的指针同时能达到图2。ab所在位置

楼主:
电路能正常工作

楼主:
替换电阻RO的最小阻值为-----欧,最大阻值为----欧﹒

楼主:
电源电压为18伏恒定不变

楼主:
滑动变阻器R2上标有“50Q1A”字样

网友A:
定值电阻R.两端的电压是12v

网友A:
通电10秒钟,电流通过电路所做的功是36

楼主:
如果电流表量程是3A,由图知,电流表示数是2A。而滑动变阻器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1A,不能保证电路安全,
所以电流表量程只能是0.6A,由图知,电流表的示数I=0.4A;

网友B(2025-11-19):
在电阻的伏安特性中,若为线性电阻(如普通定值电阻),R₀是常数,不随电压、电流变化,无最大最小之分。若为非线性电阻(如灯泡灯丝),其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增大:低温时(如冷态)R₀最小,高温时(如正常工作)R₀最大,因温度影响材料电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