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程序如何放在多个源文件中并使其连接到一起

楼主(2020-08-26):
大型程序如何放在多个源文件中并使其连接到一起

楼主:
一个大型程序如何放在多个源文件中,并使其编译时自动连接起来,本人小白,不很明白,有没有人可以详细的给我说一下呢,在此感激不尽。如果有文件或视频教程的话,可以不可以发我一下,以前学习的时候,只是在一个源文件中,从来没有在一个项目中建议多个源文件,不知道如何做。本人用的是MPLAB X IDE  ,C18编译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没搞过。

网友B:
你是说extern  ??

网友C:
你是指把程序分成一个一个的?
类似I2C.C一个, UART.c一个, main.c一个?这样的?

网友D:
把经常用的底层可以编译成lib,然后调用库即可

网友E:
库就是外部的源文件,分布式开发需要像git,svn这种工具来协调多人开发的

网友F:
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其实很简单,关键就是要通过头文件将函数的定义引出来,以便其他C文件可以Include调用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5128664/how-to-split-a-c-program-into-multiple-files

网友G:
这个要头脑清晰,
定义头文件, include在一起, 当然, 也要避免重复包含....

网友H:
一个模块用一个C和一个H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不会的话, 可以用MCC, 不管你用不用到, 把各个模块全部拉出来, 研究一下它的架构..

网友I:
这个应该算是关于C语言的知识,建议你先去看看“多文件C语言项目”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