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2与spi接口不能同时配置输出

楼主(2020-08-26):
stm32f103rct6有个奇怪问题,Tim2与spi接口不能同时配置输出

楼主:
就是Tim2配置输出了spi就不能输出,spi配置输出了Tim2就不能输出

网友A:
这2个功能都是常用的,应该不会的;

网友B:
这种情形是可能出现的,即管脚复用冲突。

到底能否做些调整,你描述过于笼统不好说。

建议你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会很快发现类似问题,硬件允许的话可以适当调整。

楼主:
按理是不会,实际测试问题是SPI3的NSS脚与TIM2输出脚冲突,但NSS脚是没有配置输出使用的,而SPI1或2的则没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引脚冲突可能来自芯片内,F1系列控制复用功能不太完整

楼主:
我也有关,在配置前用延时,我是以TIM6做延时,使用延时后立刻配置就出现问题,好像是引脚问题,只有2个引脚会,其他引脚不会,但配置完使用延时就没问题

网友D:
不用的配置清空,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