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T6进入掉电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0-08-27):
各位前辈好!现在我就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想让单片机掉电的时候可以立即处理FLASH的重要数据存储。但是没有在F030C8T6的中断向量表里找到掉电中断。。。
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实现掉电数据存储吗?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使用内部的Vrefint电压信号来监测电源的变化。VDDx:4095=Vrefint:实测值;  根据实测值的变化 你可以开启开门狗中断。

当然操作FLASH是有电压要求的,电源电压不可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使用内部的Vrefint电压信号来监测电源的变化。VDDx:4095=Vrefint:实测值;  根据实测值的变化 你 ...

了解~!谢谢前辈!

网友A:
有个相关话题链接可以看看,合理使用那个内部参考电压监测电源的介绍。

ADC模拟看门狗应用方案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相关话题链接可以看看,合理使用那个内部参考电压监测电源的介绍。

ADC模拟看门狗应用方案介绍 ...

谢谢前辈

网友B:
你都掉电了,就算有这个中断,MCU也来不及处理啊,除非你硬件设计有后备电源,比如加个大点的电容,当MCU检测到主电源掉电后立即执行重要数据的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掉电了,就算有这个中断,MCU也来不及处理啊,除非你硬件设计有后备电源,比如加个大点的电容,当MCU检 ...

对,是这样的。
我就是想问下除了掉电中断,还有其他可以检测到掉电然后进入中断处理的方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这样的。
我就是想问下除了掉电中断,还有其他可以检测到掉电然后进入中断处理的方式吗? ...

STM32内部有电源电压监测,但也只能实现对电源电压的变化进行监视。而你是要实现掉电后数据保存操作,没有后备电源,是实现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内部有电源电压监测,但也只能实现对电源电压的变化进行监视。而你是要实现掉电后数据保存操作,没 ...

了解,谢谢前辈!!

网友C:
好熟悉的,不过现在掉电保护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