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dc 分压电阻怎么选合适

楼主(2020-08-27):
电池供电,

测电池电压,分压电路怎么做才能让电池电压范围落到尽可能大范围的可采样电压范围?

比如3.0v-4.3v,怎么把这个电压范围放到adc的gnd和参考高电压之间?

随便选了1:2的电阻,adc只用了分辨率的一小部分,导致精确度大幅下降

网友A:
只靠电阻分压有可能不够用,可以列个方程计算一下,不够用的话就要加放大电路,信号的变化范围放大到ADC的采样范围,这样才能充分利用ADC的分辨率。或者ADC的参考电压能调整的话,调整ADC的参考电压,让ADC的采样范围正好达到信号的变化范围

网友B:
简单的除法而已,假设参考1.5V,电池电压最大4.2V,分压比为1:(4.2/1.5)=1:2.8

网友C:
简单的数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除法而已,假设参考1.5V,电池电压最大4.2V,分压比为1:(4.2/1.5)=1:2.8

怎么把3.0-4.4放到adc的 0-2^n 上面,怎么加偏置电压上去

楼主:
怎么加偏置电压上去,adc的0让他对应比如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把3.0-4.4放到adc的 0-2^n 上面,怎么加偏置电压上去

这需要ADC支持差分输入功能,或者外部加差分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偏置电压上去,adc的0让他对应比如3v

算法也可以实现

网友E:
采样精度和这个有关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采样只有一半精度就低了,按你的意思不管怎么分压都会损失精度呀。

网友F:
分一半电压,精度下降一倍是理论上的正常值。
下降的比一倍多,那是大幅下降。比如驱动能力、电阻比例、电阻温飘等等导致的额外的很多倍的下降,和分压无关。

网友G:
数学上叫归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样精度和这个有关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采样只有一半精度就低了,按你的意思不管怎么分压都会损失精度呀 ...

你没理解什么意思,最简单的2:1和1:2的电阻分压精度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样精度和这个有关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采样只有一半精度就低了,按你的意思不管怎么分压都会损失精度呀 ...

你按1%的电阻带入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