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压力变送器工作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0-08-27):
压力变送器工作时注意事项:
  1、压力变送器上切勿使用高于36V的电压,否则容易导致损坏。
  2、压力变送器切勿用硬物碰触膜片,否则会损坏隔膜片。
  3、被测介质不能结冰,否则传感器元件隔离膜片容易损伤,导致变送器损坏。
  4、在测量蒸汽或其他高温介质时,其温度不应超过变送器使用时的极限温度;如果超过极限温度,则必须使用散热装置。
  5、在测量蒸汽或其他高温介质时,为使变送器和管道连在一起,需使用散热管,并把管道上的压力传至变压器。当被测介质为水蒸气时,散热管中要注入适量的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与变送器接触,致使损坏传感器。
  6、在压力传输过程中,应注意几点:变送器与散热管连接处不可漏气;在打开阀门时要小心,以免被测介质直接冲击、损坏传感器膜片;必须保持管路畅通,避免管道中的沉积物弹出并损坏传感器膜片。

压力变送器主要由压力传感器、测量电路和过程连接件三部分组成。它能将压力传感器感受到的气体、液体等物理压力参数转变成标准的电信号,以供给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在国内,目前在小型自动化控制方面运用的压力变送器一般基于压阻式原理,也就是压敏电阻受压后产生电阻变化,通过放大器放大并采用标准压力标定,即可进行压力检测。主要应用在设备自动化、工程机械、医疗设备、气动及液压系统、农用设备、液压测试架、测试仪器、能源及水处理等系统中。

网友A:
谢谢分享【压力变送器工作时的注意事项 】

楼主(点评):
不客气,很高兴文章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