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 测试不过

楼主(2020-08-27):
如下电路,在A点处打静电的时候,比较器工作不正常,能不能在B点处接示波器观看波形?接触静电4KV会不会损坏示波器的?

示波器测量是没问题的。运放输入输出级是虚断状态。把示波器探头阻抗设置大点。
1、我是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蔡双骏,公司建有各种EMC实验室,可以测试:RE辐射,CE传导,ESD静电,EFT脉冲群,SURGE雷击浪涌等。 2、公司有EMC整改工程师,可以协助客户免费测试整改EMC问题。 3、实验室免费提供测试,整改工程师免费协助整改,最终提供解决方案。 蔡双骏,15915462961(微信同步)。

网友A:
打静电的时候,工作可以不正常,过后器件不损害,能继续工作就行

Class A标准要求打静电的时候不能出问题呢 这个产品客户要求比较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静电的时候,工作可以不正常,过后器件不损害,能继续工作就行

Class A标准要求打静电的时候产品不能出问题的   所以得整改  想用示波器看输出端波形  又怕损坏示波器  示波器探头没有那么高耐压

网友A:
要搞清楚打静电时出问题和打静电后出问题,打静电时加了一个异常的信号,电路怎么能正常工作呢?看输出的波形没有意义,判定原则是打静电后电路没有硬伤且能自动恢复工作,

网友A:
在A处加防护电路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处加防护电路了没有?

加了esd   没有效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esd   没有效果的

除了在入口处加TVS外,还要在输入线上串接一两个0R电阻,拉开物理距离,形成泄放环境,搞个两级保护最可靠

网友B:
对着pcb打静电,谁都过不了

网友C:
加防静电器件,把静电引走

网友D:
打静电,一般两种方式可以整改。一种是堵,想办法把节点保护起来,使静电打不到,另一种是疏,把静电引到地上

网友E:
其实静电说起来都说是两种方法,疏导和堵。应用最多的还是将静电疏导出去。ESD器件起到的也只是个泄放的作用,layout 地都有很大的关系,相辅相成的东西。我司静电团队,免费测试整改,欢迎各位交流

网友F(2020-10-27):
下次直接打在MCU上看看  能不能正常工作吧电路本身就有问题  所有裸露的接口 都需要隔离的 。。。

网友G(2021-09-27):
引用 网友F:
下次直接打在MCU上看看  能不能正常工作吧电路本身就有问题  所有裸露的接口 都需要 ...

这是个好主意,应该直接打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