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蓄电池容量与输出功率换算,请大神帮计算。

楼主(2020-08-27):
7AH/24V蓄电池组,经开关电源后输出230V给电容器充电驱动大约80A的负载,负载每次的工作时间为60毫秒,不考虑其它损耗,蓄电池在充满电的情况下,能够给负载工作多少次?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7AH*24V/(230V*80A*60毫秒)=547.8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7AH*24V/(230V*80A*60毫秒)=547.8秒

感觉有点懂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7AH*24V/(230V*80A*60毫秒)=547.8秒

错了。结果应该没有量纲。就是次数。

网友B:
忽略损耗的话,就是计算能输出的次数,
7AH*24V/(230V * 80H *0.06/3600) = 547.8次。

网友C:
算上效率打个8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