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国产隔离的485芯片有推荐的吗 单电源供电的

楼主(2020-08-27):
隔离2500v,速度达到基本要求即可

网友A:
要么就是金升阳带电源隔离的模块

网友A:
带电源隔离的 485 不多 一般都需要个隔离电源 加个0505 也不贵 可以看看 纳新微NSi83085

网友B:
代理分销纳芯微,有需求可联系报价。

网友C(2021-06-23):
需要国产替代的可以联系我,我司代理纳芯微隔离芯片,芯海MCU  爱浦电源模块,3peak运放接口。欢迎咨询,微信13719034974

网友C:
我们有代理爱浦电源模块可以联系我,13719034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