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OBD的底盘地和逻辑地有区别吗?

楼主(2020-08-27):
OBD端子上的PIN4为底盘地,PIN5为逻辑地,这两个地有区别吗?
在接线的时候,如果既要从OBD上取电,又要从OBD上出其他信号,这个地该怎么接呢?
有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接一起就行

网友A:
逻辑地是线路内局部的信号参考地,最后应接入底盘,二者的关系类似于系统地和大地。

网友B:
地盘地是和电池负极(GND) 接一起,又是连接发电机的,电压波动和噪音非常糟糕,

按规范系统地现电池负极引用出到设备为电源地,其后信号地由此点取,不得与地盘有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