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650不能充电

楼主:
小弟有个设备用BQ24650做太阳能充电管理,电池接是锂电池(7.4V)。有一台设备,之前都是好的(能对电池充电),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能充电了(电池电压应该要充电,将电池插到别的设备上能充电,排除电池问题)。查看了电路的几个特征点,感觉除了HIDRV和HODRV的波形,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对比正常的设备充电时的电压)。
MPPSET 1.2V
VCC 11.7V(12V适配器输入)
SRN 8.2V
REGN  6V
VREF  3.3V
TS  1.89V
看起来像是BQ24650驱动波形的问题,但我更换了IC还是一样(IC是从正常充电的设备上直接移过来的)。现在MOSFET也换了,还是不行,求助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LODRV波形

LODRV波形

HIDRV波形

HIDRV波形

网友A(2020-08-27):
为什么不能充电?看起来像是BQ24650驱动波形的问题

网友B:
我感觉用设备读下寄存器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A:
用BQ24650做太阳能充电管理,才看见,是太阳能。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Q24650做太阳能充电管理,才看见,是太阳能。666

就是驱动波形问题,好的设备,驱动波形是很规整的方波。不一定要用太阳能,用12V的直流稳压源输出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用设备读下寄存器不就知道了么?

没看到哪里能读到寄存器,只有STAT1、STAT2两个状态输出口。问题最诡异的是,这两个口的逻辑居然也显示在充电,但实际上并没有充电电流(电流表上看的)。

网友B:
我指的是仿真工具,你这个估计直接连mcu了。HIDRV波形明显不正常,MOS管的问题?换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仿真工具,你这个估计直接连mcu了。HIDRV波形明显不正常,MOS管的问题?换这个试试 ...

MOSFET也试过换了,还是一样,诡异得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SFET也试过换了,还是一样,诡异得很。

感觉就是MOS管的问题导致波形不正常的,不然不管如何,肯定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MOS管的问题导致波形不正常的,不然不管如何,肯定是方波。

可是我是换上一个确定好的MOS了~还是一样~~

网友C:
没玩过太阳能充电设备,还是路过围观一下,帮楼主顶一下,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B:
HIDRV的波形,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对比下,那个波形,像是方波缩小了,也像是发生了振荡。

网友D:
这个IC用适配器充电也可以的,是同步整流降压充电方式,检查外围电路吧,芯片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DRV的波形,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对比下,那个波形,像是方波缩小了,也像是发生了振荡。 ...

这是正常充电时候的波形,就是规格书里面开关频率的标准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IC用适配器充电也可以的,是同步整流降压充电方式,检查外围电路吧,芯片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

你的意思是外围阻容感也有可能损坏?需要一个个排查?

网友B:
大概比了比,这个异常的波形大概5us一次,和正常的HIDRV波形没有一致性,你又说MOS管正常,那么断开MOS管波形是什么样子的呢?主要是这个引脚外面除了MOS管,也没什么元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外围阻容感也有可能损坏?需要一个个排查?

首先你的空载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插上电池不充电是输出没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的空载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插上电池不充电是输出没电压了?

空载除了驱动级的电压以外,都正常的(空载看下图)。插上之后应该是没有输出电压(输出电压PH端等于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的空载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插上电池不充电是输出没电压了?

空载电压除了驱动级的波形,都是正常的。下面是驱动级的对比图。

正常空载LODRV波形(周期).jpg (437.29 KB )

波形周期

波形周期

正常空载LODRV波形(放大).jpg (435.54 KB )

放大后波形

放大后波形

网友E(点评):
您好,不知您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上管驱动不正常,导致输出电流有震荡

网友A(2020-09-27):
空载电压除了驱动级的波形,都是正常的。

网友A(2020-11-27):
引用 楼主:
就是驱动波形问题,好的设备,驱动波形是很规整的方波。不一定要用太阳能,用12V的直流稳压源输出也可以 ...

哦哦哦。好的,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充电时候的波形,就是规格书里面开关频率的标准方波。

好的,波形问题呀。

网友F(2021-07-07):
请问,你的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遇到一问题,请请教请教

hidrv,PIN15只有0.74V,无波形。
lodrv,PIN13只有0V ,无波形。
PH,pin14只有0.7V。
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