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是否需要CPLD来增加布线灵活性?

楼主(2020-08-27):
在DSP系统的设计初期,是否需要CPLD来增加布线灵活性?

网友A:
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之前做过几个板遇到IO端口设计不合理导致板子要重做的情况。

网友B:
增加CPLD成本就自然增加了。

网友C:
没必要,没把握的地方做个备份处理就好了用0欧的电阻做跳线

网友D:
硬件设计时  多加入一些测试点   这个可能会比较有用  呵呵

网友E:
恩   硬件  实在不确定的地方  就做一下兼容设计

网友F:
有疑惑的地方采用0欧姆电阻来设计处理的哈

网友G:
这个要考虑成本的还要考虑设计简便的

网友H:
这个0欧姆电阻的还是蛮用处多的

网友I:
在布线的时候,要考虑很多因素的,都提前设计好的

网友J:
特别是那种模拟电路,涉及到信号的各种处理的

网友K:
布线的时候尽量考虑的全面些的

网友L:
这个CPLD是拓展IO的。

网友M:
不需要的,根据个人需求的。

网友N:
楼主要CPLD实现什么呢?

网友I:
这个EMIF接口你掌握了吗?

网友O:
加入0欧电阻做测试点

网友O:
不管怎样,要注意布线前的准备工作的

网友F:
布线这问题的还是多注意下的

网友P:
如果涉及到较多的信号处理,建议加一块CPLD

网友Q:
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增加灵活布线,其实没必要

网友O:
在layout PCB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在原理图中修改管脚来达到最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