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个寄存器还会影响指令周期?

楼主(2020-08-27):
#pragma config FOSC = INTRCCLK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pragma config CP = OFF
#pragma config CPD = OFF

#include <xc.h>
int i = 0;

void main(void) {                                                                  //Load Factory Calibration Value Into OSCCAL
    asm("BSF STATUS, 5");
    asm("CALL 3ffh");
    asm("MOVWF OSCCAL");
    asm("BCF STATUS, 5");

    WPU = 0x00;
    TRISIO = 0x00;

    GPIObits.GPIO5 = 0;
    while(1) {
        for(i=0;i<100;i++)
        {;}
        GPIObits.GPIO5 = 1;
        for(i=0;i<100;i++)
        {;}
        GPIObits.GPIO5 = 0;
    }
    return;
}
代码如上: GP4/CLKOUT 频率988kHz方波, GP5 频率只有259Hz.
不知道哪个寄存器还会影响指令周期?

网友A:
不太清楚你想干什么。只是GP5输出一个方波?

网友B:
首先确定你选的系统时钟,这个可以确定指令周期(时间);

网友C:
再计算你的延时,就是 for(i=0;i<100;i++){;} 的占用时间。

网友D:
调整这个延时时间,可以得到你想要的GP5的输出频率。

网友E:
用IED自带的 stopwatch 功能做这个很方便的,先在 simulator 里把时钟配置好。

网友F:
完全正常,并且符合仿真结果啊,你不会以为一个for循环就占一个指令周期吧?

网友G:
0x3D2: CLRF 0x120
0x3D3: CLRF 0x121
!        {;}
0x3D4: MOVLW 0x1
0x3D5: BCF STATUS, 0x5
0x3D6: ADDWF i, F
0x3D7: BTFSC STATUS, 0x0
0x3D8: INCF 0x21, F
0x3D9: MOVLW 0x0
0x3DA: ADDWF 0x21, F
0x3DB: MOVF 0x21, W
0x3DC: XORLW 0x80
0x3DD: MOVWF 0x15F
0x3DE: MOVLW 0x80
0x3DF: SUBWF 0x5F, W
0x3E0: BTFSS STATUS, 0x2
0x3E1: GOTO 0x3E4
0x3E2: MOVLW 0x64
0x3E3: SUBWF i, W
0x3E4: BTFSS STATUS, 0x0
0x3E5: GOTO 0x3D4

网友G:
上面是for语句在xc8 v2.05 -o0优化的编译结果,一个GP5周期约Target halted. Stopwatch cycle count = 3808 (3.808 ms)

网友H:
看着是没有设定主时钟,另外要精确定时,还是得诶用定时器中断比较可靠准确。

网友F:
不太适合用C语言编译

网友I:
手册上说 P4/CLKOUT 的频率是Fosc的 1/4。

楼主:
以988kHz应该是对的,这样的话,就是说for这块有问题了呗! 一个空语句加上for判断

网友J:
大概20us?那是不是也太长了些!

网友K:
675太老了,现在大部分器件可以支持32Mhz Fosc

网友L:
写这种for循环不就是空耗时间吗,编译器体贴

网友M:
for循环体本身就要消耗好多个机器时钟

网友L:
你如果想精确计时的话, 用timer呗.

网友F:
再不济用库函数__delay_us(), __delay_ms();

网友N:
最后才是用for自己写, 并且这个时间不好控制的, 完全取决于编译器生成的代码量和你设置的循环次数...

网友O:
需要使用nop,进行精确延时,这种for本身就很多指令周期。

网友P:
你这是想干啥???
只能看出GP5翻转而已.
如果你需要严格的脉宽,要么用定时器做,要么PWM, 要么就系统的__delay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