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005开发板和官方库不能进入定时器中断?

楼主:
1.直接MDK进入仿真不能在断点停止?

官方库

官方库

网友A(2020-09-03):
定时器中断配置使能没?

网友B(2021-08-03):
我也有这个问题,折腾了一天.

网友C:
重新编译下试试呢?

网友D:
是不是你的KEIL工程丢失了这个配置,版本太低,还是自己新建的工程??

网友B:
华大的005/003定时器用keilV6编译会异常,不能正常执行,后来我换了V5的编译器就正常了.问他们技术支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折腾了一天.

华大的003/005定时器用keilV6编译会异常,不能正常执行,后来我换了V5的编译器就正常了.问他们技术支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E(2023-03-22):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折腾了一天.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的芯片型号HC32F005C6PA,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华大的005/003定时器用keilV6编译会异常,不能正常执行,后来我换了V5的编译器就正常了.问他们技术支持也说不 ...

我用V5编译,也不行呢?咋回事啊?直接打开官方example工程也不行

网友F(2023-09-12):
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因为你这个中断条件不够没进去吧

网友G:
不应该啊,中断的操作还不好使?

网友H:
可能编译器鬼畜了吧

网友I:
这不知道,之前我也调试来着,没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J:
你还是用官方的例程试试?

网友K:
你是不是没有使能中断啥的啊?

网友L:
你断点打在别的地方是否可以呢?

网友M:
我觉得还是需要在主函数的while里瞅,看程序咋运行的

网友N:
你keil重启一下试试呢?

网友O:
这可能就是程序的原因吧,你重新创建个工程,使能定时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