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1x/AC7801x CAN BusOff探测与恢复

楼主:
CAN总线通信在车身应用中十分广泛,而在车身应用中,需要对CAN总线的通信情况进行监测,如果通信发生异常,需要对其进行故障记录以及总线恢复。
发生CAN BusOff的情况如下:
1、CAN_H与CAN_L短路
2、CAN_H与VCC/GND短路
3、CAN_L与VCC/GND短路
那如果发生了CAN BusOff后,软件上该如何去探测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AC781x/AC7801x对于总线异常情况,有对应的中断以及标志位来识别错误类型。

使能总线错误中断(BEIE=1),总线错误产生后,会产生中断,在中断中去查询BUSOFF标志,如果BUSOFF标志为1,则需要重新初始化CAN模块以恢复CAN通信功能。也可以去查询KOER值以知晓当前产生的错误类型。

网友A(2020-08-27):
使能总线错误中断(BEIE=1),总线错误产生后,会产生中断,在中断中去查询BUSOFF标志,如果BUSOFF标志为1,则需要重新初始化CAN模块以恢复CAN通信功能。也可以去查询KOER值以知晓当前产生的错误类型

楼主(点评):
重新修改了一下描述,避免误解,也重新帮你整理了一下笔记,哈哈

网友B:
pinTopin替换STM32F103时,如果碰到一些问题可以参考我们的应用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Topin替换STM32F103时,如果碰到一些问题可以参考我们的应用笔记。

网友C(2021-09-14):
请问EIF和BEIF这两个错误中断标志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