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么生成一个复杂的pwm波?

楼主(2020-08-27):
它的高低电平情况是:
1111000 1111000 1111000 1111000 1111000 1111000 1111000 0001111 0001111 0001111 0001111 0001111 0001111 0001111

网友A:
加个变频的代码

网友B:
ePWM模块,看你需要哪种调制方式,都能输出啊

网友C:
变换这么多次  也能用pwm模块吗

网友D:
不是只有zro prd cmpa  cmpb可以用来动作吗?

网友E:
是在pwm模块定时中断里面加吗?

网友F:
interrupt void epwm3_timer_isr(void)
{
        EPwm3TimerIntCount++;
    switch(EPwm3Regs.CMPA.half.CMPA)
    {
        case 1435:
                     EPwm3Regs.CMPA.half.CMPA=3348;
        break;

        case 3348:
                EPwm3Regs.CMPA.half.CMPA=4783;
        break;

        case 4783:
                EPwm3Regs.CMPA.half.CMPA=6696;
        break;

        case 6696:
                EPwm3Regs.CMPA.half.CMPA=8131;
        break;

        case 8131:
                EPwm3Regs.CMPA.half.CMPA=10044;
        break;

        case 10044:
                    EPwm3Regs.CMPA.half.CMPA=11479;
        break;

        case 11479:
                EPwm3Regs.CMPA.half.CMPA=13392;
        break;

        case 13392:
                    EPwm3Regs.CMPA.half.CMPA=14827;
        break;

        case 14827:
                EPwm3Regs.CMPA.half.CMPA=16740;
        break;

        case 16740:
                EPwm3Regs.CMPA.half.CMPA=18175;
        break;

        case 18175:
                EPwm3Regs.CMPA.half.CMPA=20088;
        break;

        case 20088:
                EPwm3Regs.CMPA.half.CMPA=21522;
        break;

        case 21522:
                    EPwm3Regs.CMPA.half.CMPA=25349;
        break;

        case 25349:
                EPwm3Regs.CMPA.half.CMPA=26783;
        break;

        case 26783:
                    EPwm3Regs.CMPA.half.CMPA=28697;
        break;

        case 28697:
                EPwm3Regs.CMPA.half.CMPA=30131;
        break;

        case 30131:
                EPwm3Regs.CMPA.half.CMPA=32045;
        break;

        case 32045:
                EPwm3Regs.CMPA.half.CMPA=33479;
        break;

        case 33479:
                EPwm3Regs.CMPA.half.CMPA=35392;
        break;

        case 35392:
                    EPwm3Regs.CMPA.half.CMPA=36827;
        break;

        case 36827:
                EPwm3Regs.CMPA.half.CMPA=38740;
        break;

        case 38740:
                EPwm3Regs.CMPA.half.CMPA=40175;
        break;

        case 40175:
                EPwm3Regs.CMPA.half.CMPA=42088;
        break;

        case 42088:
                EPwm3Regs.CMPA.half.CMPA=43523;
        break;

    case 43523:
            EPwm3Regs.CMPA.half.CMPA=45436;
        break;

        case 45436:
                EPwm3Regs.CMPA.half.CMPA=1435;
        break;

            default:
            break;
    }
    EPwm3Regs.ETCLR.bit.INT =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
}

楼主:
EPwm3Regs.AQCTLA.bit.ZRO=AQ_SET;
    EPwm3Regs.AQCTLA.bit.CAU=AQ_TOGGLE;
    EPwm3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U_CMPA;
    EPwm3Regs.ETSEL.bit.INTEN = PWM3_INT_ENABLE;
    EPwm3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这是我pwmsetup里的  是增计数模式

网友G:
给一个合适的比较表吧

网友H:
interrupt void epwm3_timer_isr(void)
{
         EPwm3TimerIntCount++;
     switch(EPwm3Regs.CMPA.half.CMPA)
     {
         case 1435:
                      EPwm3Regs.CMPA.half.CMPA=3348;
         break;

网友H:
        case 3348:
                 EPwm3Regs.CMPA.half.CMPA=4783;
         break;

网友H:
        case 4783:
                 EPwm3Regs.CMPA.half.CMPA=6696;
         break;

网友H:
case 6696:
                 EPwm3Regs.CMPA.half.CMPA=8131;
         break;

网友H:
case 8131:
                 EPwm3Regs.CMPA.half.CMPA=10044;
         break;

网友H:
case 10044:
                     EPwm3Regs.CMPA.half.CMPA=11479;
         break;

网友H:
case 11479:
                 EPwm3Regs.CMPA.half.CMPA=13392;
         break;

网友H:
case 13392:
                     EPwm3Regs.CMPA.half.CMPA=14827;
         break;

网友H:
case 14827:
                 EPwm3Regs.CMPA.half.CMPA=16740;
         break;

网友H:
case 16740:
                 EPwm3Regs.CMPA.half.CMPA=18175;
         break;

网友H:
case 18175:
                 EPwm3Regs.CMPA.half.CMPA=20088;
         break;

网友H:
case 21522:
                     EPwm3Regs.CMPA.half.CMPA=25349;
         break;

网友H:
        case 25349:
                 EPwm3Regs.CMPA.half.CMPA=26783;
         break;

网友H:
case 26783:
                     EPwm3Regs.CMPA.half.CMPA=28697;
         break;

网友H:
case 28697:
                 EPwm3Regs.CMPA.half.CMPA=30131;
         break;

网友H:
case 30131:
                 EPwm3Regs.CMPA.half.CMPA=32045;
         break;

网友H:
  case 32045:
                 EPwm3Regs.CMPA.half.CMPA=33479;
         break;

网友H:
case 33479:
                 EPwm3Regs.CMPA.half.CMPA=35392;
         break;

网友H:
case 35392:
                     EPwm3Regs.CMPA.half.CMPA=36827;
         break;

网友H:
case 36827:
                 EPwm3Regs.CMPA.half.CMPA=38740;
         break;

网友H:
case 38740:
                 EPwm3Regs.CMPA.half.CMPA=40175;
         break;

网友H:
  case 40175:
                 EPwm3Regs.CMPA.half.CMPA=42088;
         break;

网友H:
case 42088:
                 EPwm3Regs.CMPA.half.CMPA=43523;
         break;

网友H:
case 43523:
             EPwm3Regs.CMPA.half.CMPA=45436;
         break;

网友H:
         case 45436:
                 EPwm3Regs.CMPA.half.CMPA=1435;
         break;

网友H:
default:
             break;
     }
     EPwm3Regs.ETCLR.bit.INT =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