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和通用CPU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8-27):
DSP和通用CPU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通用CPU采用冯.诺伊曼体系结构,程序和数据公用同一套总线。

网友B:
DSP采用哈佛结构,程序和数据总线是分开的。

网友C:
如果有细微的区别,如浮点与定点之间的移植要注意改下代码。

网友D:
dsp主要是做数据处理的,通用mcu是做控制的

网友E:
dsp处理浮点数的能力肯定要比普通的mcu高的多

网友F:
应用的领域还是有差别的,DSP的主要是复杂性的大数据处理,一般的CPU的资源师达不到的。

网友G:
一点也不一样的

网友H:
应用领取不一样。

网友I:
一个是数字信号处理,一个是中央控制器

网友J:
DSP最重要的是能够进行浮点运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