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三相波形是重合的

楼主(2020-08-27):
三相SPWM逆变电路,逆变出来三相交流电幅值正确,但是没有相位差,三相波形是重合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查看一下触发信号是否有相位差

网友B:
测过了,触发脉冲有相位差

网友C:
三相给定信号在做正弦化的乘正弦表

网友D:
假如正弦表360个点 则起始位置A相是第0个点 B相应该是第239点 C相是119点 然后根据载波比进中断点数要N++ 检查一下

网友E:
这个现象是硬件导致还是仿真导致的

网友F:
仿真的话要是相位错开120度应该没问题,硬件那就不好说,具体的看你到底是怎么做这个逆变的

网友G:
三个桥臂设置成触发角互差120度了吗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没,同样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检查不出哪错了

网友I:
估计 PWM 寄存器设置问题,  需要配置不同相位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