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样做的PID控制呢

楼主(2020-08-27):
最近在做一款18转5V的开关电源 就是想用PID算法控制开关电源输出端的电压为5V让电压稳定   ,想问问怎样做的PID控制呢  刚入门DSP不是很熟悉,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可以先了解下PID然后在配置好DSP的外设,最后把PID写到程序里

网友B:
就是一个buck电路的闭环数字控制

网友C:
采样与参考电压比较然后PI调节把结果给到pwm模块的比较寄存器

网友D:
目标值5V减去采样值的误差送入PID函数,运算出占空比去驱动MOS管

网友E:
DSP是不是采样不是很稳定呢

网友F:
采样的值要可靠

网友G:
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DSP采样得更稳定准确么

网友C:
加滤波啊,可以用运放搭,也可以用集成的芯片

网友H:
一般用的都是低通,有时候也会用TI的tlc04这块集成的滤波芯片

网友I:
可以用集成的芯片

网友I:
让DSP采样得更稳定准确,看手册。

网友J:
这个算法在业内已经非常常见了
新出来的处理器 280025 内置了 PID 的加速算法模块, 大大提升计算速度,  值得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