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C8T6 DAC 输出有问题

楼主(2020-08-27):
老板子用的STM8L151C6T6;DA输出都正常,校准也可以;外部参考电压2.5V。

新版子单片机的型号改为STM8L151C8T6;DA输出的电路都一样。现象DA输出从0增加到2.5V输出,再从2.5V减到0,循环往复;校准也不管用,量了单片机的DA输出电压一直在变化。测了2套板子,都是同样的现象;

各位高人,帮忙分析分析是哪的问题,我看了2个型号的区别,C6只有1个DA,C8有2个DA,但用用DA通道1,软件配置应该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如果更换型号,还需要改什么配置吗?请高人指点!

不胜感谢!

楼主:
感觉是软件配置的问题,硬件接口没有什么区别,都用PF0这个IO口作为DA输出。求高手指点,再次感谢!

网友A:
周期变化吗,是不是你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