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PWM不能同步

楼主(2020-08-27):
在使用STM32F3的TIM1和TIM8产生8路PWM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使能TIM1和TIM8时,由于不能同时使能,所以两个定时器里产生出来的PWM不能同步,有一个相位差。

楼主:
用库函数使能如下,发现相位差较大。
TIM_Cmd(TIM1,ENABLE);//使能TIM1
TIM_Cmd(TIM8,ENABLE);//使能TIM8
改用寄存器使能如下:
TIM1->CR1|=0x01;     //使能定时器1
TIM8->CR1|=0x01;     //使能定时器8
使用寄存器使能可以减小相位差,但是不能使两个PWM同步,请问有没有人有办法可以帮我解决这个困难?

网友A:
用外部信号来触发两个定时器。

网友B:
比方T1 配置为外部输入触发,TS=101(TI1FP1)SMS =110(触发模式),配置T1的MMS= 001,T1的使能信号作为TRGO输出到T8.

网友C:
配置T8在T1的TRGO触发下开始运行,配置TS=000,SMS=110

网友D:
其中一个定时器的主模式输出设置为使能,即TIMx_CR2的MMS为001。

网友E:
另外一个设置为从模式,方式选触发。TIMx_SMCR的SMS为110。

网友F:
这样设置好了后启动第一个定时器时,第二个会自动启动。

楼主:
/* Select the Master Slave Mode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Master Mode selection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 TIM_TRGOSource_Enable);

  TIM_SelectSlaveMode(TIM8, TIM_SlaveMode_Trigger);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8, TIM_TS_ITR0);

运行后T1 MMS=001    T8 SMS=0X06 ;

楼主:
一样不同步

楼主:
改成TIM_SelectSlaveMode(TIM8, TIM_SlaveMode_Gated);,就好了

网友G:
用一个定时器触发2路 pwm

网友H:
能否把配置程序分享一下,谢谢。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改成了门控模式但是TIM8 无输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实基本原理就是 主定时器的计数器使能信号作为 从定时器的触发输出, 从定时器配置在 触发从模式。
这样就可以保证同步启动,不会产生相差。

网友J:
STM32的两个Timer定时器同步模式和两个ADC同步采样模式的工作原理类似,就是一主一从,主的使能信号同时作为从的使能信号,继而实现同步运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