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时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0-08-28):
在设计PCB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从减小辐射骚扰的角度出发,应尽量选用多层板,内层分别作电源层、地线层,用以降低供电线阻抗,抑制公共阻抗噪声,对信号线形成均匀的接地面,加大信号线和接地面间的分布电容,抑制其向空间辐射的能力。

  (2)电源线、地线、PCB走线对高频信号应保持低阻抗。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电源线、地线、或PCB走线都会成为接收与发射骚扰的小天线。降低这种骚扰的方法除了加滤波电容外,更值得重视的是减小电源线、地线及其他PCB走线本身的高频阻抗。因此,各种PCB走线要短而粗,线条要均匀。

  (3)电源线、地线及印制导线在PCB上的排列要恰当,尽量做到短而直,以减小信号线与回线之间所形成的环路面积。

  (4)时钟发生器尽量靠近到用该时钟的器件。

  (5)石英晶体振荡器外壳要接地。

  (6)用地线将时钟区圈起来,时钟线尽量短。

  (7)PCB尽量使用45°折线而不用90°折线布线以减小高频信号对外的发射与耦合

  (8)单面板和双面板用单点接电源和单点接地;电源线、地线尽量粗。

  (9)I/O驱动电路尽量靠近PCB边的接插件,让其尽快离开PCB。

  (10)关键的线要尽量粗,并在两边加上保护地。高速线要短而直。

  (11)元件引脚尽量短,去耦电容引脚尽量短,去耦电容最好使用无引线的贴片电容

  (12)对A/D类器件,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地线宁可统一也不要交叉。

  (13)时钟、总线、片选信号要远离I/O线和接插件。

  (14)模拟电压输入线、参考电压端要尽量远离数字电路信号线,特别是时钟。

  (15)时钟线垂直于I/O线比平行I/O线干扰小,时钟元件引脚需远离I/O电缆

  (16)石英晶体下面以及对噪声敏感的器件下面不要走线。

  (17)弱信号电路,低频电路周围不要形成电流环路。

      (18)任何信号都不要形成环路,如不可避免,让环路区尽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