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无穷多个电阻串并联组合的阻值是?

楼主(2020-08-28):
如下图所示,由串联阻抗Z1和并联阻抗Z2构成的周期性无穷多电阻网络,请问输入阻抗Z是多少???

提示:虚线向右看到阻抗和Z做比较!

如果网络改变成这样:

输入阻抗Z又是多少???

根据以上结论,求下图这些周期性重复、无穷多网络的输入阻抗Z?

网友A:
假设法?
假设阻抗是x,则x=Z1+Z2//x

楼主:
跟假设法无关。

既然是无穷多重复的,意味着虚线右边阻抗也是Z,然后求个一元二次方程,这个过程也没有假设什么。

楼主:
这种分析方法,我在电路原理中学习过,后来学习CMOS射频集成电路,再次碰到:

作者托马斯-李评论说:这么简单实用的方法,很多电工居然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分析方法,我在电路原理中学习过,后来学习CMOS射频集成电路,再次碰到:

数学上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任何一个有限的数乘以无穷大,结果还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