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故障解决方案

楼主(2020-08-28):
CAN-BUS总线分支过多或是过长的故障现象:
       当总线支线过长,会使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台阶现象,当台阶刚好处于05V逻辑识别阈值附近时,容易导致位宽度失调,从而使接收节点接收错误。

CAN-BUS总线分支过多或是过长解决方案:
方案一:采用标准的“手牵手”的接口与布线规则,让分支长度尽可能的最小,为保证阻抗连续,收发器应靠近接口摆放,可以减少分支残端的长度,收发器到接口距离控制在10cm以内。

方案二:根据不同波特率,制定最长分支距离的规范。ISO11898-1/2中对高速CAN的分支长度规定值是1Mbps下最长0.3米。其他波特率的最长分支一般由应用厂商自定义。原则是:分支长度总和+主干长度<总线传输极限长度;注意极限长度一般要*0.7使用分支总和一般不超过总长度的30%。

方案三:按照分支越长,匹配电阻越小,匹配电阻在120-680欧之间,总并联电阻在30-60欧之间的原则,进行每个分支的匹配。比如在完全等长情况:R=n×60欧姆 R:每个分支的终端电阻 n:分支数量<11

方案四:采用收发器前置、TTL分支的方法,彻底解决分支问题与节点扩展问题。

方案五:采用CANBridge中继器,CANHub集线器等组网设备进行分支。这些设备每路都具备独立的CAN控制器,所以可以将每段形成独立的直线拓扑,方便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