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T-Thread的rt-kprint输出浮点数的方法

楼主(2020-08-28):
        rt_kprintf("shidu=%d.%d\%\n",shidu/10,shidu%10);
        rt_kprintf("wendu=%d.%d\n",wendu/10,wendu%10);
例如我读取的AM2301温湿度数据,是放大十倍后的,而输出一位小数的方法如上所示。因为
kt_kprintf只能格式输出%d整数类型,所以想要输出浮点就需要对数据处理。
例如,如果你要输出0.23
a=0.23

        rt_kprintf("a=%d.%d\%\n",int(a),(a*100)%100);
通过类似这种操作,将数据分离出来,然后显示效果就是小数点那种形式了。

网友A:
竟然不支持 %.2f % 5.2f这种输出格式?

哪怕输出%s 也行啊!!!!!!

@Diyer2015 :字符串是可以输出的。不可以格式化输出浮点。用我这个方法可以间接输出浮点。而且貌似效果也不错。
@gaoyang9992006 :Kprintf 是kernel printf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UART 的系统输出,也是用的这个? 不过,连 %s 都不能输出吗?
完整的printf功能,需要占用很大的资源,所以RT-Thread提供的这个kprinf实现比较简单,我看了一下,用我这个方法实现同样的功能,却更加节约资源。所以不支持%f也没问题。不然开销更大,在单片机上应用这个,无非就是调试时候使用多一些,另外就是跟串口的外设通信。基本上很少必须用到printf的完整功能。

网友A:
学习了!原来每个OS 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方式!

网友B:
RT-Thread的rt-kprint输出浮点数的方法

网友C:
还没有用过RT -OS 不过感觉这样用起来不是十分方便!

网友D:
学习了!
感谢分享!

RT -thread 打印输出!

MARK!

网友E:
不过 仍然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格式化字符串进行打印 浮点数那种通用的格式!

网友F:
看似简单,充满学问。

网友G:
有没RT-THREAD移植到STM32F103C8T6的例程

网友H:
直接用sprintf输出到数组,再调用 rt_kprintf输出字符串

网友I:
可以直接调用C标准库的格式化字符串函数,然后再打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直接调用C标准库的格式化字符串函数,然后再打印。

他这里没调用标准的,估计是因为标准的实现大,占用空间和资源更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直接调用C标准库的格式化字符串函数,然后再打印。

这个函数是这个RTOS提供的print方法,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