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USB虚拟串口描述符修改问题

楼主(2020-08-28):
请问有没有人成功的修改过STM32F4的USB虚拟串口描述符的?

楼主:
我现在知道的是修改USBD_DESC.C文件中的描述符,然后安装VCP软件,找到安装的INF文件,打开然后修改相应的描述符,但是这样好像也没成功过,还有如果要做产品的话,这样对终端用户的体验很不好,因为别人要在电脑端弄的东西太麻烦了,请问有大神们弄成功过吗?有没有详细的操作流程?感激不尽!!!

网友A:
不知道好不好修改!尤其是弹出的字符。。。如果可以随心所欲的修改就好了、、、

网友B:
USB应用里面的描述符可多了,你说的串口描述符具体指的什么?

而且做USB应用,调整描述符是其中必备的一个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应用里面的描述符可多了,你说的串口描述符具体指的什么?

而且做USB应用,调整描述符是其中必备的一个 ...

就是用USB虚拟出来的串口

楼主:
我的代码和操作流程

网友B:
哦 我看你你的window版本是WIN7,不知是否有机会修改成你自己的,你将heap和stack放大点再试试。

我刚才测试使用WIN10版本,虚拟驱动已经集成了。如果我不使用ST的vid,最多显示成中性的,
像下面这样子,即windows并没有按我代码里的字符串那样显示。

看来这个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最好找USB组织申请一套VID会更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我看你你的window版本是WIN7,不知是否有机会修改成你自己的,你将heap和stack放大点再试试。

我刚才测 ...

版主,这个在win10上也不行,而且我已经把heap和stack放大了,也不行的,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个在win10上也不行,而且我已经把heap和stack放大了,也不行的,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决啊? ...

在win10上面,显示成像上面中性字符也不行吗? 这个地方是操作系统根据VID自行决定的,我们左右不了。

我看网上有很多修改成功的,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弄,问也没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