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平转换芯片和数字ADU隔离芯片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他...

楼主(2020-08-28):
电平转换芯片和数字ADU隔离芯片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之间不都是防止电平不一样吗?

网友A:
区别在于隔离
电气隔离
隔离电压不一样

网友B:
注意区分,一个是转换,一个是隔离,概念都不一样的

网友C:
楼主的提问有点反了,应该这么说,类似max232,max485这类的电平转换芯片,经常需要用在和外部通讯的场合,在以前的应用中,为了保护电路,经常需要隔离,通常的做法是加光耦隔离,并做好防雷保护电路(尤其是485通讯),现在流行的这种隔离芯片,把这种保护电路和转换电路都集成到了一起,直接用一块芯片就好了,节省了设计和空间。因此你不需要保护的话,两种芯片确实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提问有点反了,应该这么说,类似max232,max485这类的电平转换芯片,经常需要用在和外部通讯的场合, ...

不需要保护的话  两种芯片功能是一样的-----------------确实啊  除了隔离不共地    其他的不都是一样的功能吗?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