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V324IDR无输出

楼主(2020-08-28):
LMV324IDR这个芯片,供电电压3.3V  同相输入端电压3.7V  反向输入端电压3.3V
用来做比较器所以没有反馈
但是输出电压为0.1V
从供应商那里买的芯片没有输出,从嘉立创买的也没有输出,但是从淘宝买了几个就有了输出,奇怪的现象 有知道是为什么的吗
芯片的丝印如下
9BA7TEM
LMV324I G4   这个芯片不能用

网友A:
虽然号称是RAIL-TO-RAIL。
但是你的其中一个输入超出了RAIL,它已经不能工作。

网友A:
注意LMV324系列,有的厂家的是RAIL TO RAIL的输入和输出,但有的只是输出,输入还是传统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LMV324系列,有的厂家的是RAIL TO RAIL的输入和输出,但有的只是输出,输入还是传统的规格。 ...

老师没搞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TI的LMV324,在电源3.3V时,可接受的共模电压范围是0-2.3V。

楼主:
是这样的原理图 当比较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LMV324系列,有的厂家的是RAIL TO RAIL的输入和输出,但有的只是输出,输入还是传统的规格。 ...

https://item.szlcsc.com/8451.html
从立创商城买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号称是RAIL-TO-RAIL。
但是你的其中一个输入超出了RAIL,它已经不能工作。 ...

老师,您看一下原理图,有一路确实超过了供电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item.szlcsc.com/8451.html
从立创商城买的片子

TI的LMV324恰好就只有输出是RAIL TO RAIL的,输入不是。而ST的还有很多国产的则输入输出都是RAIL TO RAIL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没搞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TI的LMV324,在电源3.3V时,可接受的共模电压范围是0-2.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LMV324,在电源3.3V时,可接受的共模电压范围是0-2.3V。

老师,我刚才在TI官网问了一下,他们的回复和老师的回复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我刚才在TI官网问了一下,他们的回复和老师的回复是一样的

输入超标,什么结果都算正常。

网友C:
2楼正解,老哥比较器基础知识还是要多看看呀,轨对轨不一定是输入输出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老哥比较器基础知识还是要多看看呀,轨对轨不一定是输入输出都是。 ...

哈哈,谢谢版主啊,主要是我的基础比较弱,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LMV324,在电源3.3V时,可接受的共模电压范围是0-2.3V。

老师,我刚才找淘宝问过了,他们给的芯片不是TI的,是仿制品

网友A:
你的24V输入既然是分压了的,那么参考电压就不一定必须用3.3V。
如果参考电压用3.3V分压到1V,调整一下24V的分压,那么不管这个324是不是RAIL TO RAIL INPUT,都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4V输入既然是分压了的,那么参考电压就不一定必须用3.3V。
如果参考电压用3.3V分压到1V,调整一下24V ...

是啊,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在反向输入端对地加一个电阻的事儿

楼主:
结贴:
       通过这件事让我了解了原理运放区分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共模电压,差模电压,轨对轨,以前上学的时候只了解过运放,具体的还是多看书,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