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屏蔽电感和非屏蔽电感在升降压IC应用中如何选择?

楼主(2020-08-28):
屏蔽电感和非屏蔽电感在DC-DC升降压IC应用中如何选择,通过简单了解知道了两者有开磁路和闭磁路,线性非线性稳定上的区别等,但在实际应用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屏蔽的辐射稍微好一点,如果EMC要求严格可能需要选屏蔽的。非屏蔽的则便宜很多,成本压力大就选便宜的。。。

网友B:
如果回路有多个电感元件(比如一个降压电感一个输出平滑滤波)而且空间比较小,则至少保证必须有一个是屏蔽电感,否则电感间磁耦合就能搞的你欲仙欲死。
再一个对辐射EMC有要求的,则主开关电感必须屏蔽。否则非常容易造成辐射超标。
总的来说,目前,随着频率提高,主开关电感基本上采用屏蔽电感为主流,很少见采用开路电感的,除非那些非常低价的方案。肯定是过不了电磁兼容性考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