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打火导致双向可控硅瞬间导通然后又关闭

楼主(2020-08-28):
最近用双向可控硅做了一个智能灯开关, 发现一个问题:我在开关电扇的时候如果发生打火,会导致可控硅会短时间导通一下,智能开关控制的灯会突然短时亮一下(零点几秒)然后熄灭。这个现象很容易复现。可控硅未发现损坏,仍能正常使用。

我觉得是由于打火导致电压浪涌使得可控硅瞬间导通,但是我已经加了一个RC吸收电路了,还是无法避免。
请问怎么能彻底解决?
再并一个10D471K的压敏电阻能彻底解决吗?
还是说RC参数不合适?

网友:
把C增大,把R减少,然后看看是否可以

谢谢,我回头试试。

网友A:
增大R6阻值试试看

谢谢,我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