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599 LLC准谐振电源输出保护,栅极波形不正常

楼主(2020-08-28):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L6599准谐振电源问题:
目标输出:
a.主输出170V(端子P3)
b.辅助电源输出±12V(端子P4)
C.辅助电源输出32V(端子P5)

变压器参数:
a.原边输入1-4脚:25TS;   6-7脚: 3TS;       副边14-13脚 :13TS ;     13-12脚:13TS;      11-10脚:5TS;    9-8脚 :2TS
b.励磁电感260uH,漏感50uH

现存问题,空载上电,L65996脚(电流检测引脚)会有16V左右高电平,远超芯片规定1.5V,芯片进入短路保护。栅极波形不正常,占空比不是50%,  调整Q1,Q2栅极电阻至51欧,电源能输出5S左右的电压,但高达191V,不是设定的170V,5S后,又自动保护。

黄色栅极波形 蓝色ISEN脚(六脚)波形.jpg (462.13 KB )

黄色栅极波形 蓝色ISEN脚(六脚)波形.jpg

楼主:
而且板子有滋滋声,应该是变压器声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f打不开,你直接贴图好了。

打开是空白的还是?PDF我寻思着能矢量放大,比较清晰,贴图的话,看不大清

网友B:
上面栅极波形完全不对,这会儿,怎么又是正常的方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栅极波形完全不对,这会儿,怎么又是正常的方波了?

我将栅极电阻改成100欧了

楼主:
昨天我把电容C22去掉,MOS开关时,L6599 的6脚居然还有高达7V的振荡波形,和MOS开关频率一致,基本可以确定是干扰引起的,导致芯片电流检测脚有高电压输入,芯片闭锁了。

楼主:
我把R29换成0欧电阻,相当于6脚直接接地,示波器表笔分别接R29两端,居然还有干扰信号,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发现,鬼的形成,灵魂,精灵,人扮鬼,隐形的外星人,心中有鬼。
小时候就知道有鬼,玩具会移位置, ...

你是说示波器表笔接成一个环了?受到干扰了?

网友C(2021-01-2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用这个IC做电源,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楼主(2021-03-09):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用这个IC做电源,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解决了,最主要的是PCB布局,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