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启动问题

楼主(2020-08-28):
本人才接触电机控制不到一星期,刚接手公司的一个电机项目。我的程序是单独给q轴电流,将电机先拖到零位,再加速启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上电后电机不转动,调整了启动电流也不行,想请教一下一些可能的原因?

网友A:
BLDC启动问题

(1)电机如果一点都不转的话,看看是不是没有给电机上电?(2)如果是电机发生了堵转,那就要看位置传感器是不是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