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烧录问题

楼主(2020-08-28):
大家好 GD32E230怎么烧录bin文件呢,我在j-flash好像不支持GD32E230

楼主:
大佬救救孩子把

楼主:
MDK下能直接烧录bin文件吗

网友A:
bin或者hex不是都可以烧写吗,最简单的烧写就是GD提供的ISP软件,通过串口下载。

谢谢拉
好的我去试一下

网友B:
楼主,说明你的JLINK的segger驱动该更新了。

网友C(2020-12-06):
JFlash的版本问题,新一点的版本是支持E230的,可以更新下版本看看,另外E230必须使用V9以上的Jlink

网友D:
Jlink驱动版本太老了吧,重新装个新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