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请大咖帮看下,一直接受一定长度的数据,结果老是晕帧收不到

楼主:
请大咖帮看下,一直接受一定长度的数据,结果总有的时候晕帧收不到

网友A(点评):
看看是不是缓存的事,读取新值前清除下缓存

网友B(2021-04-21):
对于没有应答式的通讯,在数据包间隔时间太短时,肯定会有丢包现象。建议完善通讯协议。

网友(2021-06-04):
不要写完就读,中间延时一段时间

网友C(2021-10-15):
这个程序好像我在老东家做的主机工作参数监控上位机

网友D(2022-01-13):
这样收数据,要非常巧合的情况下——收数据的时间恰好在前一个数据到达和后一个数据到来之前——才不会出问题。你考虑几个问题:
1、数据解析的时间长不长?影不影响接受下一组数据?
2、如果数据到了之后没有被及时读取,下一组数据到达之后,缓存里可能数据数量不一定是“4”,你的判断条件就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