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为什么CPU2不运行? -----F28377D,

楼主(2020-08-28):
芯片:TMS320F28377D
运行方式:烧到FLASH后,去掉JTAG,开机。------ 按TI的说法,叫_STANDALONE。
两个核都烧进去程序,在仿真器下,运行正常,为了证明CPU2的运行情况,CPU2控制GPIO端口作提示,状态是所期望的。

然而,当脱离仿真器后重启,CPU1运行正常,CPU2控制的端口却没有反应。

曾反复看说明书Literature Number: SPRUHM8I,并尝试寄存器的不同设置,CPU2均无法在脱离仿真器状态下运行.

注(1):确认,把程序烧到了FLASH
注:(2)曾经使用的办法:
1、使用IPCBootCPU2(C1C2_BROM_BOOTMODE_BOOT_FROM_FLASH);
     ---------- 无效。
     我认为,这个函数,仅是对IPC寄存器的一些操作,而IPC寄存器,手册上说了,是The data format is software-defined的。它对CPU2是否运行(不管正确与否,只要运行,能运行第一条指令都行)没有关系。
2、 模块分配:  如:DevCfgRegs.CPUSEL5.bit.SCI_A    = 1;  正确的GPIO分配。
3、存储器分配:如:MemCfgRegs.GSxMSEL.bit.MSEL_GS11 = 1;
4、CPU2控制:如DevCfgRegs.CPU2RESCTL.all   = 0xA5A50000;
5、信号量控制,如:ClkCfgRegs.CLKSEM.all = 0xA5A50000;

其中,对CPU2复位,在调试时,会引起CPU2脱离DEBUG状态。

以上这些办法都试过了,至今仍然无法让CPU2运行起来!

网友A:
现在可以让CPU2运行起来了吗?

网友A: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无法解决,这两天放假,周一才能问老师。。。

网友A:
希望你解决了,然后告诉我原因。哈哈哈

网友B:
是不是先确认一下 CPU2.CPUCLK) 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