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开关电源当中IC请教

楼主:
在维修一款开关电源过程中,发现一款IC始终没有找到其具体型号 ,还望广大坛友伸以援手是,谢谢

网友A(2020-08-29):
1 6脚 之间接一个电容的,极大的可能是降压型的.旁边一个SS24 感觉是非同步整流的. 电感3R3说明频率在1M档次.电容耐压35V,很可能输入电压是比较高的.3脚是反馈.
这个封装的很多.没必要纠结于哪个具体型号.测一下输入输出电压.然后随便找一个就行了.看一下矽力杰的和EUP的.估计有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6脚 之间接一个电容的,极大的可能是降压型的.旁边一个SS24 感觉是非同步整流的. 电感3R3说明频率在1M档次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