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发送的数据0x00后面的数据都丢失了

楼主(2020-08-28):
写了一个149串口发送的程序,测试的时候发现发送的数据0x00后面的数据都丢失了,比如发送 11 22 33 00 44 55只能接收到11 22 33后面的数据就没了,求大神解答一下这是为啥呢?

void MSP430_VOID_Rx485SendBytes( uchar *ptr ) {

        while( (*ptr != '\0') ) {

                while ( !( IFG1 & UTXIFG0 ) );                         // TX缓存空闲?
                TXBUF0 = *ptr++;                                               // 发送数据
        }
        while ( !( IFG1 & UTXIFG0 ) );
}

网友A:
你发送的是数据又不是字符串!为什么要用‘\0’呢?

网友B:
除非你把发送的数据放到数组里面并且知道其长度!

网友C:
只发送16进制的数据,怎么做呢

网友D:
要知道长度,长度为多少就发多少

网友E:
是不是中断引起的延迟导致这里的  while() 不成立?

网友D:
‘\0’是什么作用

网友F:
while( (*ptr != '\0') )有问题吧。

网友G:
!= '\0'才发送的。

网友H:
字符串判断的问题。

网友I:
'\0'这个字符串呢

网友J:
字符串的结尾标志为'\0'

网友K:
改变一种发送方式。

网友L:
数据都丢失还是不发送呢

网友M:
串口发送你看看网上怎么操作的。

网友N:
00这个字符有问题的。

网友D:
使用空判断试试看。

网友O:
建议后期修改为使用数量判断的。

网友P:
该修改为空操作的。

网友Q:
使用for循环吧。

网友R:
11 22 33 00 44 55是字符串吗?

网友S:
判断字符串了吗

网友T:
如果是字符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U:
这个字符串吗

网友V:
对应的字符是(Null),其实就是‘\0’,即空字符。

网友L:
建议楼主重新试试其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