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双电源和单电源

楼主(2020-08-28):
运放用双电源和用单电源的区别,求指教!!

网友A:
其实双电源和单电源没本质区别吧,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参照点。

网友B:
有一句名言:运放自己并不知道你用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网友C:
只要你要求的输出信号在电源电压范围内就OK。。

网友D:
常见的双电源供电,比如正负电源,这样运放可以正负输出,耳单电源供电,比如正电源,运放输出都是正电压

网友E:
要考虑OP的输出是否达到电源电压等等。

网友F:
想输出,输入正负一般要用双电源,但不绝对。。

网友G:
不管咋样 它还是得满足电路原理

网友C:
单电源运放与双电源运放在使用的过程是没有区别的,单电源运放供电是单电源,但是使用运放都有失调电压

网友H:
双电源能增大输出电压的宽度,  可以输出电压负值哦

网友I:
电池充放电回路,串接小电阻采样,单电源,运放同相端接gnd,反向端接比gnd还小的电压

网友J:
有的设计中还存在受控硬件复位,这是其它处理器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