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设计中地的分类

楼主(2020-08-29):
PCB电路设计中地有三个分类:模拟地,数字地,屏蔽地。

模拟地:模拟电源的地,一般是供电电源的地。

数字地:数字电路部分的地,比如CPU单片机的地。PCB设计时一般和模拟地之间接一个小磁珠,简单电路或者低频电路可以不接磁珠,直接相连。

屏蔽地:做仪表电路或者通讯总线(485、CAN等),一般要有个屏蔽地接口,接到仪表外壳上或者连大地。

PCB设计中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处理方式:一般PCB电路设计中的地线就是参考电压的基准,一般都是0V。但是在实际的PCB中,各种不同电路模块中的信号不同,比如说高频模块和低频模块。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在数字模块中,频率信号与邻近的地线形成耦合电容,导致数字模块中的地线一般不会是0V,而高于0V。而模拟部分信号与地线之间不会容易形成耦合。因此模拟部分的地线一般是0V。如果把数字模块的地线和模拟部分的地线连在一起,那么数字地的非0V电压会通过模拟地串入模拟部分。因此,我们在设计PCB的时候,一般是将模拟部分的地线和数字部分的地线分开布线。最好在通过单点汇合。这就是单点接地。PCB设计中屏蔽地的处理方式:在高频电路中,高频电路会不断向周围电路辐射电磁波,对周围电路影响非常大,因此,我们在高频电路周围加一圈地线,吸收高频辐射的电磁波。这圈地线就是屏蔽地。屏蔽地一般用在高频电路中。只要PCB板上哪里出现了高频信号,那么都可以再它周围加一圈屏蔽地。

网友A:
谢谢分享【PCB电路设计中地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