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的MQTT的demo程序中的BUG

楼主(2020-08-29):
CH579的MQTT的demo程序中的BUG
初次使用CH579,在试用MQTT的SUB.c范例时,死活读取不到收到订阅的TOPIC标题内容,且data区会少两个字节,折腾了一个晚上,终于找到原因了,以下函数
void CH57xNET_HandleSockInt(UINT8 sockeid,UINT8 initstat)
{
    UINT32 len;

    UINT8 i;
    unsigned char* dup;
        unsigned short* packetid;
        int qos;////---------------------原DEMO为指针型,请勿必改为int
        unsigned char* retained;
        MQTTString topicName;////---------------------原DEMO为指针型,请勿必改为非指针
        unsigned char* payload;
        int payloadlen;
        unsigned char *p=payload;
-----------------------------------------------------------------------------
同理下方调用中要改为
MQTTDeserialize_publish(dup,&qos,retained,packetid,&topicName,&payload,&payloadlen,MyBuf,len);

看来DEMO没有细测,我还要继续调蓝牙,估计也有坑。。。。唉,只能用熬夜的方式,一边学习,一边填坑

网友A:
厂家应该感谢用户找的bug

网友B:
感谢您的细致评测,造成的困扰深感抱歉,您可以私信我下微信,我们工程师会添加和您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厂家应该感谢用户找的bug

您说的对,对于提出有效建议的,我们会提供相关奖励的感谢各位的支持与帮助

网友C:
既然是demo,所以,必然会有一些漏洞的,所以不要在意这一点的失误。

网友B:
您好,非常感谢您帮我们发现这个BUG,这个问题确实是由野指针引进的,工程师正在排查所有的例程,随后会更新一版EVT例程,再次感谢。

网友D:
不用的,DMA设置一次就可以了,不用总是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非常感谢您帮我们发现这个BUG,这个问题确实是由野指针引进的,工程师正在排查所有的例程,随后会更 ...

DEMO难免有点BUG,是可以理解的。我已私信了我的微信,刚好在测蓝牙,可能还请多指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MO难免有点BUG,是可以理解的。我已私信了我的微信,刚好在测蓝牙,可能还请多指教呢! ...

已加您微信

网友E:
这个厂家应该感谢一下用户,将bug找到,哈哈!

网友F(2022-12-14):
时隔2年我又被坑了 2个晚上才发现这个帖子   一直掉线重复掉线没找到原因

网友G:
这个mqtt不是自己写的吗啊?

网友H:
是不是数据长度太大了?

网友I:
http post不好用吗?

网友J:
可以看看别人的代码,移植过来就行。

网友K:
mqtt的代码网上有很多。

网友L:
直接使用tcp连接也行。

网友M:
这个确实太坑,数据不全呢。

网友H:
如果订阅不成功,网上能看到的。

网友N:
那这个例程是怎么搞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