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F413外部flash烧录速度有点慢【已解决】

楼主(2020-08-29):
最近申请了几颗样片花5块钱去嘉**打了个样板,测试下简单的GUI,2MB的图片和字库分在外部flash,用keil内置的烧写算法,要3分半才烧完。这可怎么批量生产呢,我们自己通过SPI接口烧16M也没用这么长时间

网友A:
您好,这是由于ARM提供FLM机制和USB下载速度限制共同导致。
建议您采用以下方式之一改善:

方式一  在调试程序时,如果修改的代码不涉及SPIM区域,建议下载时去除BANK3的FLM文件,即只下载校验main block.
调试时,也可以暂时先不勾选校验。量产后再勾选校验选项。

方式二  对于批量下载,请使用AT Link的离线下载方式。该方式在下载速度上有显著提高。

方式三  下周(9月3日前),我们会更新PACK文件,新的FLM文件会缩减30%左右下载校验时间。发布后我会在该贴及时通知到您。

该问题给您带来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是由于ARM提供FLM机制和USB下载速度限制共同导致。
建议您采用以下方式之一改善:

多谢。

现在是把 字库图片和主程序完全分离的
用下面的文件索引表访问外部flash文件的,要不然真没法玩了。
#define  font_list ((const unsigned char **)(0x08400000))    //字库索引表位置
#define  img_list  ((const unsigned short **)(0x08400400))   //图片索引表位置

网友:
量产用ATLink离线下载,2M大概20-30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