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A8K64S4A12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20-08-29):
emm,今天搞坏了两块板子,我是通过usb-isp直接下载的程序,
第一块是下载程序的时候
取消勾选了上电复位使用较长延时,和复位脚用作io口两个硬件选项,导致无法再次进入isp
第二块是下载程序的时候
更改了用户程序运行时的IRC频率为18,复位后目测程序不运行,也不能进入isp

网友A:
准备工作不足

网友B:
这几个随便搞,STC上电复位,都应该能连上的。怀疑是下载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随便搞,STC上电复位,都应该能连上的。怀疑是下载器的问题。

没用下载器,我是直接用usb下载的,预留的isp下载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用下载器,我是直接用usb下载的,预留的isp下载电路

也不知道为什么用ch340也不能下载

楼主:
手册上写了不能随便该IRC频率,但是我还是手贱去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下载器,我是直接用usb下载的,预留的isp下载电路

这个型号的STC8没用过,用过STC8F,各种折腾,用串口下载,没出现过连不上的情况。

网友B:
这个我也经常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经常变的。

对的,就是改的这个,但是他现在程序也不跑了,等工作日问问STC的工程师

网友C:
使用USB直接下载不能调节内部IRC的频率

网友D:
STC下载时:
1、是否勾选上电复位使用较长延时,不影响下载。
2、复位脚用作io口上电就是默认的,不会导致无法再次进入isp。
3、下载时更改IRC频率不影响下载。
4、要进入USB下载模式,P3.2要接低电平。进入USB下载模式,Bootloader会使用内部24MHz运行,用户选择的频率不影响下载,并且USB下载模式时也不能修改频率。

网友E:
默认串口1随便下载啊。

网友F:
这个频率当然可以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STC下载时:
1、是否勾选上电复位使用较长延时,不影响下载。
2、复位脚用作io口上电就是默认的,不会导致 ...

总结得相当到位!还补充一个小细节,STC8G系列中固件低于7.3.12U的在P3.2还得接个10K上拉电阻,否则重启大概率就一直进USB下载模式

网友H(2020-09-28):
多备几个usb转串口,我被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