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补偿型涡街流量计

楼主(2020-08-29):
  什么是补偿型涡街流量计呢?其实补偿型涡街流量计即温压补偿涡街流量计,补偿涡街流量计具有无运动部件测量范围大运行可靠测量精度高介质适应性广泛压力损失小结构简单安装维护方便可远距离传输信号等特点给用户使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可广泛用于石化冶金纺织医药机械供水供热热电科研等行业的各种液体气体蒸汽等单相流体的工艺计量和节能管理中

1、一次性补偿实现方法
  首先确定蒸汽的工作参数--温度和压力,涡街流量计根据工作参数确定蒸汽工作状态下的密度,将该密度作为将来流量测量过程中蒸汽的唯一密度进行孔板计算。在工作中不再对蒸汽的实际变化进行补偿或修正,这就是所谓的一次性计算补偿法。
  如果在运行中,蒸汽的工作参数与设计时的设定值保持一致,蒸汽流量测量的准确性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如果实际工作条件下参数有所偏离,甚至偏离很大,则测量结果的偏差就可能很大。
  一次性补偿方法,在自动检测技术发展初期所采用的计量方式,测量结果误差大,可作为粗略计量使用。这样的设计手段在目前广泛流行的流量节流装置设计手册中仍然在使用。
2、在线密度补偿实现方法
  随着微电子技术在仪表中的广泛应用。涡街流量计的计算功能、补偿修正功能、累计功能、历史数据存储功能、数字滤波功能、输出功能、数字通讯功能等等都能够容易地实现。在线密度补偿己经成为蒸汽计量仪表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能而被广泛的使用。下面给您介绍蒸汽密度补偿的分类:
1)饱和蒸汽在线密度补偿。
  涡街流量计可实现一体化温压补偿,饱和蒸汽的温度与压力之间有着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饱和蒸汽的密度可以是其温度或者是其压力的单一函数。根据饱和蒸汽的温度值或者是压力值的大小,通过查表法或公式计算法可得到实时密度值。
  在流量测量中,涡街流量计可选择温度补偿或压力补偿型流量计实现。至选择带有温度补偿功能的流量计即可。开启流量计温度传感器,实时检测所测蒸汽温度,从而得到对应密度值。
  (2)过热蒸汽在线密度补偿
  过热蒸汽是将饱和蒸汽进行再加热后获得的一种具有特殊品质的蒸汽。它打破了饱和蒸汽所固有的温度与压力严格一一对应的关系。涡街流量计在流量测量过程中可以将过热蒸汽作为单一介质看待。过热蒸汽的密度是其温度和压力的综合函数。在涡街流量计订购时要选择温度、压力补偿型。在实际使用时,同时开启温度、压力传感器实时测量蒸汽温度、压力值,密度值可以根据过热蒸汽密度表或密度计算公式准确计算获得。
上海有恒测控温压补偿型涡街流量计技术参数
测量介质气体、水、饱和蒸汽、过热蒸汽、天然气
公称口径DN25—DN500
介质温度-40℃—+150℃;-40℃—+280℃;-40℃—+350℃;-40℃—+420℃(需选配传感头不断流拆装型)
精度等级:1.5级、1.0级(首选) 、0.5级、0.2级(需协议供货)
涡街可测流量范围液体:0.4 m/s —10 m/s气体、蒸汽:4m/s -- 70 m/s
放大器选择温压补偿一体化智能数字显示型放大器(工况脉冲、标况脉冲、标况三线电流或RS485信号输出)
防爆等级本安防爆型ExiaⅡCT4隔爆型ExdⅡCT6
防护等级IP54、IP65
表体材质1Cr18Ni9Ti(其它材质协议供货)

网友A:
谢谢分享【 补偿型涡街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