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 IDE 的C编译器效率能优化吗?

楼主(2020-08-29):
请问HC- IDE 的C编译器效率能优化吗? 我在用18P110L,已经写到了99%,但是同样程序,我用PIC单片机写只有40%,他们也是1K*14.编译器效率很低,不知道怎么解决,难度只能用汇编吗?

网友A:
有这个问题

网友B:
看来还是有明显差距啊,国产替代仍需努力啊。

网友C(2021-04-19):
据说可以用飞凌的IDE进行开发?

网友B:
用KEIL不行吗?

网友D:
国产的芯片,要走的路,还是很长的哦。

网友E(2021-05-20):
还是用KEIL或者IAR吧

网友F:
1K还用 C?

网友G:
提高单片机程序执行效率?

网友H:
如何高效率编写单片机代码

网友I:
有可能这些优化会导致未知的错误

网友J:
程序如何优化

网友K:
编译器有多智能?

网友L:
编译器或者链接器会优化掉虚表吗

网友M:
GCC编译器加上优化选项会不会自动去掉没用到的函数

网友N:
混合编程吗?

网友O:
单片机的编译器有哪些?

网友P:
有哪些编译器优化可能改变算法复杂度

网友K:
编译器选项中的优化级别哪个对应不优化?

网友L:
如何提高单片机C语言编程能力?

网友J:
c语言的编译效率是最快的吗?

网友I:
把变量定义成局部变量比全局变量更有效率

网友H:
编译器优化设置是为了提高程序的编译速度

网友G:
编译器对运行效率的影响

网友O:
被编译器优化掉 是什么意思?

网友N:
楼主说的 效率是什么?

网友P:
什么编译器支持c++

网友M:
gcc编译器可以用于单片机的开发吗

网友Q:
用Keil或者IA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