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带通滤波器仿真没问题,实际电路不行

楼主(2020-08-29):
麻烦大佬帮我看下这个电路,用multisum仿真的时候,是正常的,中心频率1MHz,但是实际电路确出不来想要的信号。

有源滤波超过1M,一般不会这样做
multisum的仿真结果极不可靠,换tina

网友A(2021-03-14):
射频电路在PCB设计和器件的选型上很关键

multisim仿真估计很难满足实际的需求

网友B(2021-04-14):
1MHZ还算不上高频
不过,实际电路设计有很多实际的问题
你说的情况正常的很
放一下PCB,原理图,大家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C(2022-06-25):
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