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关于合泰HT66F0185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8-29):
怎么把全局的变量定义在ram的bank1扇区,非常感谢!!!

网友A:
需要在编译器中设置的,要么定义地址,直接指向地址,要么修改编译器中RAM分配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编译器中设置的,要么定义地址,直接指向地址,要么修改编译器中RAM分配的选项。 ...

这样软件不是没有办法同时使用bank0和bank1吗

楼主:
此贴终结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test1[10] __attribute__ ((at(0x180)));
如此定义,如果是0扇区就是080地址,1扇区就是180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贴终结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test1[10] __attribute__ ((at(0x180)));
如此定义,如果是0扇区就 ...

如果你的这个扇区地址是属于flash,不是专用的flash空间的话,会不会有这种可能,编译器把一个变量分配到这个地址,因为他是不知道你在这个地址定义了一个变量的。不知道编译器是如何做的,可以看看.map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