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受控源电路,要直接使用叠加原理!

楼主(2020-08-29):
几乎所有的电路分析教课书,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都强调是对【独立源】使用叠加原理,过程中要保证【受控源】不动!!!!!

例如,《工程电路分析》上的例子:

请注意,上面的图(b)和(C),分别是对独立源10V电压源,和3A受控源独立分析的,然后叠加的,过程中流控电压源保持不动!!!

这样搞,是非常麻烦的,只要保持受控源不动,受控源本身会有【回马枪】,控制信号和受控源在不同的位置,必然导致减慢解题速度,只能用节点或网孔法求解方程组。

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把受控源视作普通的源(尽管本质上受控源不是源,是互阻),这样使用叠加原理速度更快。

第一次叠加,对10V电压源,求得的ix1为:

第二次叠加,对3A电流源,注意此时ix的方向,与图中所标ix方向相反,所以加个负号:

第三次叠加,对受控源:

三次求解结果求和,就是要求的ix:

实际应用时,只需列一个式子就能求出ix,这和乒乓球的打法-----短平快,是一致的,简单高效。

楼主:
对受控源使用叠加原理的例子:

不熟悉这个原理的同学,乍一看会一脸蒙圈,说对小信号电压增益,独立源只有Vin,何来的第二个独立源Vout,哪来的叠加原理?

网友A:
不错!经常分析运放这么用有时很方便快捷,不过希望楼主能详细说下概念。
虽然我也常这么用,但是确实被人问过为啥独立源为0了,既然受控源Vout依赖于输入,为什么输入为0,VOUT不为0?看来还是基本理论不扎实呀,请教楼主能否说详细点为什么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