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的本质特点

楼主(2020-08-29):
关于有源滤波器的书很多,我估计在做的各位电脑里,至少有十几本。

研究滤波器,要**贝塞尔、切比雪夫等各种滤波器的特点,拐点频率、Q值等参数,学习滤波器,要**大量公式和图表,学起来很辛苦。

本贴只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有源滤波器中的运放,有什么用??或者说有源滤波器,相对于无源滤波器,有源器件所扮演的根本角色是什么????

楼主:
对于任意有源电路,我们只需识别出运放的放大方式----是前馈还是反馈,就能立马识别出它的作用。

如下图所示,这个放大器属于反馈,于是这个运放的作用是改变极点在S平面的位置,因为无源RC电路的极点只能在左半平面,而运放这个受控源,作用是可以随意改变极点的位置,左半平面和右半平面随便放。

来看下图中红线内的运放,明显是前馈放大,所以这个运放的作用是根据需要,调动零点的位置,左半平面和右半平面根据需要随意放。

网友A:
怎么随便放,说的好轻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任意有源电路,我们只需识别出运放的放大方式----是前馈还是反馈,就能立马识别出它的作用。

如下图 ...

xukun977 我终于开始学习信号与系统了,必须搞定它,不管是高频还是低频。另外有源运放本质上是提供负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xukun977 终于开始学习信号与系统了,必须搞定它,不管是高频还是低频。另外电源本质上是负阻。

...

NO,电压源的本质是【广义短路】,电流源的本质是【广义开路】!

另外有源运放本质上是提供负阻。原帖不严谨已经更改

楼主:
根据放大器和无源RC网络之间的接法,判断一下下图中的放大器的作用,是影响电压增益V0/Vi的零点、还是极点,抑或是同时影响零点和极点???

最好根据接法判断,实在不行再推导传递函数,根据传递函数来判断。

楼主:
现在通过具体例子,说明无源和有源滤波器的关键特点。

要想知道有源滤波器的特点,必须先说其原型电路--protype电路,如下图所示,这个无源RC电路的零点和极点的位置是?

简单的观察可知,这个电路的极点位于s=-1/RC-------这个是必然的,不求解电路就知道的,极点必然位于负实频率轴商。

这个电路的零点位于s1=-1/(Ro//R)C

现在关键问题来了,我想把零点移动个位置,比如移动到原点处;极点也移动个位置,比如说移动到无穷远处。
要想实现这个特点,我们必须借助于受控源----有源电路来实现。

如下图所示,如果K2=-(R0+R),阻抗z的零点和极点位置是不是期望的?

只有一个位于原点处零点的阻抗,这个就是等效电感,实现的电路就是模拟电感电路。

楼主:
本贴基本原理,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原理的使用过程,就是新型滤波器的发明过程,也就是,诸如KRC之类的滤波器,原创作者设计过程的依据就是如此。
这个原理区别于普通的滤波器分析,原因是常规的有源电路分析,就是傻乎乎的推导传递函数。

理论上,只要懂点KVL\KCL\欧姆定律,所有的线性时不变电路传递函数推导,都是时间问题。
这个推导,无非就是验证一下:这个电路确实是低通滤波器、拐点频率和Q值的表达式是什么。

学习这种电路,应该抓住电路的演变规律,可以事半功倍。

这种KRC有源电路,其原型电路是两节RC低通网络,如下图中红框所示:

现在,电容C1的下端,接入的是受控源反馈,既然是反馈,目的就是改变电路的极点位置,而不影响电路的原来零点。

楼主:
基本功扎实的网友,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下图中的幅频特性示意图,画错了。

问题在于谐振尖峰,当Q低于5或者4(肉眼看不出来),应该是一路向左偏,如下图红线所示:

上图中Q=1和2,尖峰还发生在f/f0=1处,这个就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中Q=1和2,尖峰还发生在f/f0=1处,这个就夸张了。~~~
为何不对,f/fo=1,不就是f=截止频率时的电压, ...

教科书上现成的东西,原则上,就这些知识点抬杠,毫无意义。

虽说是示意图,但是示意图必须抓住图形的特点画,而不是随便乱画。
上图虽然是手工画的,但是人家抓住了二阶系统的核心要点,图形画的非常准确。